主轴在下工件在上的立式钻床,有吗?---[请教]

楼主(2007-04-30):
请问各位老师:

  是否有这种立式钻床:刀具用枪钻、主轴在下、工件在上的钻床。工作时主轴带动枪钻转动、滑台带动装有工件的夹具向下移动。若有知否能传上来几张图?谢谢啦~~(个人感觉没有这种立式钻床)

网友:

摇臂钻好象就可以,将摇臂转180度,但没有工件向下移动的工作台,需要设计一个自动向下的工作台。但可以将钻卡向上运动。

楼主:


楼主:

上图是按照老师给的方案画出的,不知对不对。请老师们批评指正!
个人认为这种方案弊病很多~~
刀具用枪钻,排屑冷却系统不知如何设计,请老师们给予提示~~

网友:

枪钻是带孔的,里面是高压液体(雾化)
内嵌于主轴系统。实例也有的

网友:

卷毛艺术家 网友好!

如果冷却采用
5楼SOS586网友的方案 :“枪钻是带孔的,里面是高压液体(雾化) ”

则你们老师的这个方案,对于加工深孔的工件,在排屑方面非常有利。

如果市场上没有这种设备,而且这种设计带有普遍意义,就发明一个并去申请专利。

syw  070503---12.48

楼主:

我认为这种方案不太好:主轴刚度相对较低;不方便动力头维修;由于枪钻采用高压油冷却,排屑冷却系统对于立式钻床不好设计~~
还是请老师们帮助给个排屑冷却系统的设计思路~~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这样做是否可以?

楼主:

请问老师们
  动力头是否可以那样放置?有想上图那样连接的动力头吗?

网友:

只要设计就有

网友:

没见过枪钻不太了解,是不是就类似于深孔钻?
我在原来的单位搞设计时曾经见过这样的一台设备,是专门打汽车轮毂的中心孔,与楼主的方案就一点不一样,他不是工作台向下移动,而是用液压油缸带动主轴向上移动。
不过刀具也不是枪钻!可能不具借鉴意义!

网友:

一般说来深孔钻CNC是卧式的。考虑到机器的几何尺寸、安全要求、上下料方便、润滑、排屑等。
如按楼主设计,切屑和切屑液全部落到主轴和电机外壳上了,电器系统“浸泡”在油雾环境中,产品的可靠性和维护成本不是最佳。另外,一旦夹具没有夹紧,工件落下来,那么。。。
在换刀的时候和机床维护的时候,夹具必须100%锁紧,否则,滑落下来。。。

一般说来,加工深孔如果使用枪钻,应采用卧式,润滑采用MQL(最小量油雾润滑),最简单的MQL形成于主轴外,即空气和雾状油主轴外混合,再经主轴到达钻尖混合喷出实现润滑效果。其润滑效果由于再主轴内的高速离心旋转而相对于钻尖混合效果差,但后者技术要求高。

网友:

感觉这种方式还不如用主轴升降移动的铣床,枪钻在上、工件在下。

网友:

曾經在二十幾年前的機械雜誌看過工件在上加工頭再下的銑床,原設計是工作台是水平的,裝好工件後,工作台會迴轉180度後加工,也是為了排削做這樣設計,上圖的力式深孔鑽,本人也有設計過,本人的想法是,槍鑽本身很長(可訂制)所以本身須設計多個扶持架(扶刀架),所以機床將會很高,不然如上設計只能算單能機

楼主(2007-06-05):

引用 网友A:
一般说来深孔钻CNC是卧式的。考虑到机器的几何尺寸、安全要求、上下料方便、润滑、排屑等。
如按楼主设计,切屑和切屑液全部落到主轴和电机外壳上了,电器系统“浸泡”在油雾环境中,产品的可靠性和维护成本不是最佳。另外,一旦夹具没有夹紧,工件落下来,那么。。。
在换刀的时候和机床维护的时候,夹具必须100%锁紧,否则,滑落下来。。。

一般说来,加工深孔如果使用枪钻,应采用卧式,润滑采用MQL(最小量油雾润滑),最简单的MQL形成于主轴外,即空气和雾状油主轴外混合,再经主轴到达钻尖混合喷出实现润滑效果。其润滑效果由于再主轴内的高速离心旋转而相对于钻尖混合效果差,但后者技术要求高。

枪钻能用MQL技术来冷却吗?一般不都是用高压油吗?请一剑飘红老师具体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