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可洛空气压缩机,专用油---[请教]

楼主(2007-04-30):
现在我们公司全部用的斯可洛的空压机,但维修费用很高,尤其这种机器的专用油,请教高手,这种油是什么标号?好不好买?价格有多少?

网友:

    本人在某著名螺杆机厂家技术部工作过3年,对螺杆空压机略知一二,你用RS-32的润滑油就可以了,不过在更换油品种时,一定要用要更换的油将系统清洗。
  即你将你在市场上买的油先加到最低要求位置,运转几分钟,将油放掉,再重新加油到标尺位置。
  现在有很多公司都卖螺杆机专用油,价格也很便宜,只要你将系统清晰彻底更换,就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还有现在螺杆机利润比较低,都把利润点放在售后服务上,都说是螺杆机专用油,用别的油会影响机器,这些都是虎人的,不要相信。还有以后配件也会很贵的,一定要选用替代品。
   本人就生产一些螺杆机配件,如需要可以与我联系。如泄放电磁阀,热控阀,压力阀等。
   还能提供油滤芯,油气分离器,空滤等。

网友:

我的QQ号是578677491

网友(2010-06-18):
我们的供应商中也有空压机、真空泵的厂家,其实他们所用的专用油,大多数是委托油品生产厂家提供,然后其对油品起名牌号;只要清洗充分,用其他油品完全可以替代;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委托你想使用的油品生产商对设备自带油品进行检验,分析出粘度等指标然后套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