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阴康达利铝塑包装机牵引气夹的调整

楼主(2007-04-30):
回答一个小朋友的问题,

     江阴康达利铝塑包装机的牵引工位是由固定气夹,移动气夹,配气凸轮和牵引传动凸轮,链轮等部分组成的。调整配气牵引应当首先检查两个放面,1,牵引在主机各工位的位置。在牵引运动之前,也就是移动气夹刚要向前移动时,成型站,热封站,批号站,冲裁站必须为向下运动的底部,这时主要观察热封站为由高点向低点运行中的刚到最低点的位置,这时就是移动气夹要移动的时间。2,牵引移动过程中是否存在行走距离不一的问题。如果有检查轨迹轴承,牵引传动凸轮是否磨损,移动气夹回来时是否与撞块接触,弹簧是否有力,链条是否松动,等问题。如果移动气夹来回运动时有抖动的情况发生,检查气压。主传动,传动链轮上的键是否磨损,顶丝是否松动先把这些问题一一排除。然后再调整牵引的配气凸轮。

    牵引的配气的调整是非常容易的,说白了,就是固定气夹先夹住,机器走一点点,移动气夹再夹住。然后牵引开始向前走,走到最远停顿时,固定气夹先夹住,机器再走一点点,然后才能松开移动气夹。

   说具体一点就是移动气夹动作之前调整移动配气凸轮使气夹先夹住料带,然后行走几小步移动气夹移动这前调整固定气夹配气凸轮使固定气夹气夹松开,这时点车移动气夹夹住料带才开始移动,当移动至最远处停,顿时调整固定气夹配气凸轮夹住料带,行走几小步后移动气夹回来之前调整移动气夹配气凸轮松开料带,点车归位完成一个工作循环。

    操作这前要注意气压不能低于0.4MPa,要注意微动开关和电磁阀的灵敏度,如有问题及时更换微动开关和电磁阀。要相信自己耐心的调整配气凸轮一定会把机器调好的。

网友:

个人理解:
江阴康达利铝塑包装机固定气夹和移动气夹,我仔细观察过都是由两个挨着的凸轮来调解微动开关的。听说是为了调节距离的。
也就是说刚开车时(是不是准停位置?我觉得是,)调节移动气夹的凸轮,使之夹上。这时固定气夹应该是刚刚张开的,点到最远(是不是平常接链子的位置?)这时让移动气夹松开,让固定气夹刚刚和上。(二次操作动的是另外两个半个凸轮)我理解的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还是要动手试试才行。

网友:

老哥
我前天调了将近两个小时江阴,就是因为铝箔老偏,给他捛正了。走一会又偏了,而且是不长单道有点折。我检查了铝箔前后的顶丝什么的。都很紧。只是铝箔两个边一个松一个尽,完了我就乱了。不知道怎么调了,到最后也就将就干了。还有一个问题,江阴下来的板走走就偏两板然后再正回来。牵引前后螺丝链子都很紧,而且小链子转的很流畅。就是时常偏两板。
∧  ∧
(@ . @)

楼主:

铝铂左右偏,可能造成的原因有很多,如电机减速机与齿轮的传动有间隙,铝铂卷的大小,开卷微动开关的位置,等等都会造成铝铂左右摆的,只要你仔细分析,把问题一个一个的排除,铝铂它一定会听话的。

江阴板偶尔有偏的,这和它机器的结构有关系,也就是说牵引拉动的PVC硬片,在加热的情况下长度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温度高时变长,冷却后变短,这也就是机器走走会偏脸,然后还能走回来的原因。把加热温度降一降,还有将冷却水开大点也许会好一点,但不能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老哥
锦包机器,硬片从成型出来后有折。我用砂纸把加热板一顿蹭,可还是有。我想过是不是加热板不平,可是不知道怎么弄。
还有就是硬片在热压滚那里单道起鼓,应该是长。是不是把牵引缩短点就好了呢?

楼主:

硬片有折,确实是加热板的问题,有几个方面,一是表面氧化,也就是你用砂纸蹭的目地,二是加热不均,有可能是有的加热管有问题断路,造成局部温度偏低,三是PVC硬片问题,这个我不懂,反正实再不行换个厂家的硬片试一下。

单道起鼓是两个问题,一是模具不正,成型模具跟热封转鼓有一个偏了,需要动一下成型模具。二是牵引步进的长度,调好步进是必须的,调步进一定要耐心,一点点来。

网友:

锦包大粒,出现了一会头大一会头小的现象。一整就切批号,我反复对了推板和后面凸轮的位置。可是还是切。没有任何松动,就是跑跑就切还能回来。因为他下板是竖着的,所以一整就切批号。起初我怀疑是裁刀松动,可进死了还是那样。后来都没折了只能就让它将就打了。

楼主:

他做的机器有毛病!哪里不应当使用微动开关结构。可是他用了!然后!步进就不稳了!这很正常!!
解决方法就是把微动开关换掉!!!

网友(2007-08-17):

你好!你写的东西对我来说收获很多,我刚刚进入这行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
我留下我的QQ号如果方便的话请加我为好友!
以方便我向你请教问题!谢谢!!
QQ:88145536

网友(2012-11-15):
引用 网友A:
老哥
锦包机器,硬片从成型出来后有折。我用砂纸把加热板一顿蹭,可还是有。我想过是不是加热板不平,可是 ...

上下加热板之间还是有距离的,但一般不会是不平造成的
可以调整上下加热板的位置,使之平行,间隙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铂左右偏,可能造成的原因有很多,如电机减速机与齿轮的传动有间隙,铝铂卷的大小,开卷微动开关的位置, ...

深的其中精髓啊
铝箔的左右偏移,主要还是铝箔卷的大小,也就是张力的影响比较大,这个比较难控制
再就是成型以及热封是对材料的受热伸缩影响,因此成型和热封后的迅速冷却液相当重要

网友:
你这种牵引现在都快淘汰了吧,我见过现在大多数的都是PLC控制动静夹气缸的,控制夹持移动有机械的(如楼主所述)
还有就是步进电机带动的
所以调节所需牵引长度后,调节动静夹持位置一般是设置程序参数来完成,也就是牵引的周期位置,一般步骤是,停车位置(静夹合,动夹断)——开车——动夹合——静夹断——牵引进——静夹合——动夹断——牵引回 ——停车位置
之间的停顿时间根据实际调整,步骤不能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