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表示对称度方法---[请教]

楼主(2007-04-30):
我用的是LK的三坐标,使用过程中发现,键槽的对称度总不能够直接表示出来,我用键槽两侧面到圆心的距离来比较,有没有更好的,一目了然的直接表示对称度方法?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

可做键槽两平面的中心平面,此平面对基准平面的距离的2倍即为对称度.
有些软件是有对称度描述的,但数值上也会有2倍的差值.

网友:

有些CMM上不可以直接输出对称度的,不过你可以通过变量输出

楼主:

还想请教,象这种,轴上的键槽的对称度有什么比较准确的测量方法?测量机测的结果好像比用专
用的量表结果要差许多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测量基准不一致呢?有可能存在此问题

楼主:

键槽的侧面一般测量的范围都很小是不是和这有关系

网友:

二楼兄弟,你讲的那个对称度是对于在两个平行平面之间开键槽的对称度,如果在圆柱轴上开键槽,键槽对中心的对称度就不是这样计算了,而楼主的问题就是在圆柱轴上开键槽,求键槽对中心的对称度.这个对称度的计算要复杂一点.

楼主:

七楼的大虾解析一下吧,给个方向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如果三坐标测量的数据让你觉得怀疑的话配个块规塞键槽里,用原始的打表方法,一边找平设零,再转180度测量,之间的差值的2倍就是对称度了。
用CMM测量要换比较小的测针,否则测量面太小会影响你的测量结果。

楼主:

打表的方法很原始,做起来也需要时间,而且就那么小的平面,也很难控制的,CMM小测针测量好了影响输出结果的因素也很多,比如侧面的粗糙度,侧面本身的平行度等,其他还有什么建议?

网友(2007-10-07):
回复 网友B:

好啊,我是新来的,你说的那些好专业哦,看不懂哦,呵呵,那是以前的事了(5月份),无意中看到了,见面打个招呼吧!

楼主(2007-12-10):
芦墅居士:复杂的也给我们讲讲吧!!!

网友C:
键槽对轴中心的对称度,只有用三坐标来测量才能真正体现它的定义。此种对称度包含两个方面,1.是键槽的中心面与轴中心线的轴向平行度,2.是键槽的中心面对轴心的对称,这需要通过轴心线和键槽中心面的中心作一平面(实际计算时作线),然后,计算键槽中心面与轴外园交线的距离,该距离的两倍就是对称度。然后,比较1和2的数值大小,以大者为最终结果。不知道我讲清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槽对轴中心的对称度,只有用三坐标来测量才能真正体现它的定义。此种对称度包含两个方面,1.是键槽的中心面与轴中心线的轴向平行度,2.是键槽的中心面对轴心的对称,这需要通过轴心线和键槽中心面的中心作一平面( ...

  对于你的第二点不是很明白,键槽的理论中心面不是应该过轴的轴心么??如果不对称,那么键槽的中心聘面到轴线的垂直距离的2倍,不就是对称度吗??请具体解释好么??谢谢!!

网友:
楼上对对称度的计算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其实是对键槽对轴心的对称度的观念没有真正搞清,把过轴中心线且平行与键槽中心面的平面理解为基准了,要知道键槽起实际作用的是键槽部分,不要去延伸它,只要包容实际中心面就可以了,这种方法是放大了对称度的测量结果。

网友:
为了便于讲清楚,我画了一个示意图,图纸有点夸大,图中的6.就是对称度的测量结果,而如果按照2X7.2得出结果就大了,所以是错的。

楼主:
键槽起实际作用的的确是键槽部分,但是,它是建立在以轴为基准的前提下的

网友:
楼上的,你应该去看一下定义,形位公差里有祥解,我后面就不再回帖了。

网友(2008-04-06):
引用 网友A:
如果三坐标测量的数据让你觉得怀疑的话配个块规塞键槽里,用原始的打表方法,一边找平设零,再转180度测量,之间的差值的2倍就是对称度了。
用CMM测量要换比较小的测针,否则测量面太小会影响你的测量结果。

再转180度测量 ,之间的差值就应该是对称度了 ,而不是2倍 .

网友:
同意卢野居士的观点,其实,键槽的对称度的关键是基准平面的确定。因为仅用轴是无法确定基准平面的。必须用轴和轴外一点来确定基准平面。轴很好确定,那轴外的那一点就需要用键槽对称面上的一点来确定。建好基准面后,再计算对称度就可以了。

网友:
圆轴上的键槽对称度在三坐标上的测量方法:在键槽深度中部,底部,上部分别测量键槽中心点,建立基准和键槽中部中心点X坐标,分别求出底部、上部中心点坐标差值的2倍即键槽某个横截面的对称度,用样方法测量出键槽长度方向左、中、右3个截面的对称度,取3个截面对称度的最大值,作为键槽的对称度。

网友(2012-09-12):
是在不知到如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