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缸的选型样本---[请教]

楼主(2007-05-01):
想选一下伺服缸的型号,就是那种“伺服阀安装在液压缸上”的那种,两者一般是一个厂家制造的,但是找不到样本。

看各位谁知道!

网友:

博世力士乐有这种产品。另外你也可自己伺服阀,油缸到专业厂定做。

网友(2007-08-13):

你可以到www.hailitong.com.cn上去下,但是伺服缸一般是根据用户的具体要求特殊制作的,样本上的产品不一定适合你使用。

网友: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邮件到wufei173@sina.com,我是做伺服控制这一行的,或许能给你提供一些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