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颜色的螺钉是否可以互换?---[请教]

楼主(2007-05-01):
螺钉有白镀锌、黄镀锌还有黑色的不知道能不能互换?
都用在什么场合?
请高手指点。

网友:
Re: 不同颜色的螺钉是否可以互换?

你主要考虑到螺栓的表面处理上吗?不同的螺栓应用场合是不同的,螺栓材料、抗拉强度、屈服强度等因素都要考虑,可参照手册即可,表面处理根据实际场合进行选择,比方耐高温、耐腐蚀、防氧化等要求具体选择。不能一概而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

网友(2007-12-29):
黑色耐腐蚀性好于黄色,黄色好于白色。白色是电镀后未经过铬酸盐覆膜(钝化)处理的。

网友:
同时黄色的有一种是电工用的镀铜的螺钉最好了解清楚后再用.

网友:
黑色螺钉的强度一般为8.8级,而白色镀锌螺钉一般为4.8级,螺钉的级别不同,其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不同;
除非特殊场合,只要是同一规格的螺钉是可以互换的。
黄镀锌是用在哪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