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R5的圆球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07-05-02):
                                请教高手。。。45#钢,R5。的圆球如何加工?用什么刀具?粗车用什么程序?FAMUC系统

网友:

用小于R5的球刀加工。粗车时用刀补值片偏移 。

网友:

         请你发个图上来,会更清楚。

网友(2008-09-21):
一般如果不加上G42刀补的话车出来的圆球就会不圆,要靠无心磨加工.
可以把球分为两半加工,前半边用90度外圆刀,后半边用尖刀,结合G22局部循环加工!但车出来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