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放矿机---[请教]

楼主(2007-05-02):
各位大侠,能否介绍一下震动放矿机的发展情况.

网友(2007-06-15):

振动给料机,河南新乡的多一点,你可以在网上找个新乡的谈谈!那边做的真的还可以!
我这边不做,所以不是很清楚!

楼主:

多谢版主指点!

网友(2007-08-01):

呵呵,就是一个料槽加振动电机.我以前就做这个.

网友(2007-09-14):

不知朋友你需要什么样的振动给料机械,你可以把你的要求说以下,是什么样的物料,多大的粒度 ,需要多大的处理量,你可以发上来 !    河南新乡振动机械!

楼主:

朋友,有没有液压马达驱动的震动放矿机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