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铣,机床为Y6130K---[请教]

楼主(2007-05-02):
由于先前的花键铣(机床型号为Y6130K)人员跑了,被迫去顶一段时间。可是做起来发现花键很不好配,要不很松要不很紧,也存在不完全配合的情况(有锥度)在机台上测量跨棒距好象总觉得不是很准确,机台也是老板二手买来好几年了,精度也肯定也有问题,规定的跨棒距也说是参考数据,要按实际与套配铣,。说明一下:之前的花键铣人员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不想干了。

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或那位高手指教一下,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这应该属于哪个栏目?

网友:

从结构和加工特点上可以归到齿轮下面.或者归到机械加工工艺.
要么就要再开一个"通用机零部件"下的版块.

网友:

维护了哦,请老手干
应该是轴的毛病,换新轴,有这样的毛病早改维护啊

网友:

楼住要详细介绍一些工件图纸要求的精度以及你们现在加工的精度.
就这样说的很笼统是说 不清楚的.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M值不能做为参考尺寸的.在花键铣的加工过程中,齿厚的控制是很关键的.这个必须做为一个中要参数进行控制.和套配的时候不通过可能是有别的原因造成的.比如,铣的齿形超差,齿向超差,齿形不对称,以及锥度齿等都可能造成不过.要找到具体的原因相应的进行调整.本身花键对这些参数都也是有要求的啊.如果机床实在达不到,可以适当的减少M值一适应.因为这种机床是半自动的,所以调整好以后是可以连续加工的.不可能一个一调整.如果机床差的太多,就只好对机床进行维修了.调整也是很关键的东西!

网友:

应属装配与维修栏目

网友:

多大的花键?如果尺寸不是太大,可以采用挤压工艺,效率和精度都很高.

网友(2008-12-14):
求购二手花键铣(Y6130K)车床,电话13633115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