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饮料瓶切口机失败了---[请教]

楼主(2007-05-03):
该饮料瓶是吹塑加工,留有工艺料棒,人工切除很费时.现设想作一自动上料装置,然后切口.现在实验的结果是切口还能工作,送料部分完全失败.我分析主要是该瓶太轻,不容易自动理料.请高手指点.(我把总图和零件图画到一张上了,请凉解.我为的是好分析,但不合规矩.)

楼主:

图纸在这里

网友:

请楼主留下手机号码

楼主:

QQ:434462379.手机号:13785793006,谢谢

网友:

北海道 网友好!

图纸看了。
感到:1、你设计的饮料瓶输送带上缺少“间隔形齿”类的东西。
2、再有,轻的物体由于粘着力的原因,会遇到打滑、起堆的现象,可以
在输送带上饮料瓶的上面加一些软性的绳、胶皮条、皮带等的压力条之类的东西,
以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

供参考。

syw   070503---10.46

楼主:

谢谢,问题是弄的太复杂后怎么实现自动理料.还是我的设计思路有问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还有现在切出后长短不齐.

网友:

北海道 网友好!

你在一楼的发言:“……结果是切口还能工作,送料部分完全失败……”

我的理解是:送料部分完全失败是主要矛盾!
但你却没有说明主要矛盾是什么,我在5楼的发言是根据你在2楼上传的图纸猜出来的。

麻烦你详细说明一下,以增加我的理解,才好做进一步的发言。

syw  070503---12.28

网友:

个人意见:
1.输送带上面好像没有导向装置;
2.环形送料装置和输送带之间没有间歇固定装置;
3.没有防止塑料瓶转动的装置;

以上都是拙见,关于改进要看下具体结构再说!

楼主:

谢谢大家
1.该饮料瓶是我们常见的"棒棒冰'瓶,质量约10几克.
2.导向在实验中用6MM直杆.
3.难点:该瓶在输送到刃口时,A:歪斜,B:不能上料到钩形刀片中.
4.考虑加5楼所加压紧装置.在卸料时又是一个新问题.输送时自动压紧,切口后自动卸料,这一要求如何实现.
5.现在的方案建立在有人工理料的基础上.自动理料即自动分出瓶的大小头设计合理可靠后,后面的输送剪切才有意义.

6.8楼中第2条具体解释一下好吗
7.5楼1的具体含义.曾考虑用带钩形链条传动,但苦于加工困难或者说懒惰没有去实验.
8.切口部分也考虑过用冲床类直切刀.
9.瓶子的形状画好后上传.
10.各位前辈多指教,有礼了.我不是专业设计员,幼稚的问题请多包涵.谢谢,

网友:

北海道 网友好!

总的感到:设计应该参照灌装生产线那样的“竖直体位+约束走廊+齿状间隔”结构。
这样就从三维空间上做到了准确定位,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syw  070503---20.55

楼主:

瓶的图纸
感觉质量轻,不好定位

网友:

北海道 网友好!

你在11楼上传的图看了。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主要矛盾,你在11楼处提到的“感觉质量轻,不好定位”,
才是本帖的主要矛盾。

如果你硬要采用水平方案,则应参照我在5楼的发言中给出的方案着手改进:
1、要增加前、后约束(即齿形间隔)。
2、要增加左、右约束(即导向墙)。
3、要增加上面的约束(即橡胶板)。

如果采用竖直方案,我在12楼已做说明,在此不再重复。

祝你成功!

syw  070504---18.51

楼主:

12楼,你的意见我看到了,两方案我都试试.多谢指点.可以留下QQ吗?
我的434462379

网友:

我看过这种瓶,在瓶口上有个凸缘,你看一下可否利用它来做定位约束。很多灌装机就是这样的。不知你实际你是什么?

网友:

你的方向错了,用机械手(吸盘式)很简单的事,造价又低.

楼主:

15楼,说得具体些好吗?谢谢。

网友:

北海道 网友好!

饮料瓶是吹塑加工,既然一次性能做到封口,为什么不能做到同时切口哪?
如若在吹塑机上做文章,是否可行?

syw  070507---17.18

楼主:

开门造车网友好:你的建议我也考虑过,对于吹塑工艺讲可能行不通,注吹可行,但成本太高,进口一台100多万,而我所说的饮料瓶主要针对低端用户,要求成本低。本饮料瓶太软,质量轻,总体感觉用立式仿罐装线也有问题。能否跳出这两条思维定势呢?突发奇想,能否利用水的浮力解决它的运动路线问题.(一瞬间的想法)。请指教。另请问网友是具体哪个行业?你的知识面很广哦。

网友:

   北海道兄:

        我做过几年的吹塑机设计,一般的制品水口料出除机构都是加装在吹塑机上,这样既可节省劳动力又可实现大批量生产,以下图片是我们加在吹塑机上的自动除水口装置。制品成型经冷却后由滑台汽缸移动出料装置夹起制品,靠小电机的运转在双环型槽内转动的同时(制品在开模是预先设计此双环结构)并做直线运动,切刀装在双环的下面做开口形安装将制品水口料逐步切除

楼主:

刀锋网友,夹料装置能说得具体些吗?谢谢。

网友:

我和15楼的兄弟看法很一致,如果需要真空吸附的,我可以提供设计安装方式,但主要部件还要北海道兄弟自己弄了,哈哈!

网友:

用真空发生器处理很简单如果需要真空吸附的,我可以提供设计安装方式,但主要部件还要北海道兄弟自己弄了,哈哈!

网友:

可以考虑加一导向装置,另后面加一定位装置,前面加一弹性复位装置即可解决

网友:

北海道兄:

      制品的夹料装置其实很简单,因为除水口装置及制品夹具是加装在吹塑机上的,制品的放置就不用考虑复位问题。制品需要切除的部分与切刀保持完全一致部位。

     如果需要知道切口装置的详细工作情况,请北海道兄加我QQ,我一般下午都在线

网友:

高手,配服。用机械手也不一定方便到那里去呀。首先机械手取东西也要先定位呀。

网友:

好像瓶子在轴向上没有定位啊?能不能瓶口和底部加导向板和限位板?

网友:

北海道你好,吹塑机我不太了解,看刀锋大侠的图片,一知半解的说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不夹装在吹塑机上,是不是可以考虑将瓶子运输的方向变换,将瓶子长条形放入半圆柱管内运输,切口部分在前。在切除前一个位置夹装分割机构。不知是否可以考虑?

网友:

SD

网友(2009-07-14):

不错,真的是高手云集,学习了

网友:

高手太多了,学习学习!

网友:

刀锋大哥的结构图有点看不懂,能具体的解释一下吗?象第3张图右上角的结构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做,我速度30-40PCS/MIN。

网友:

   北海道兄:
        我做过几年的吹塑机设计,一般的制品水口料出除机构都是加装在吹塑机上,这样既可节省劳动力又可实现大批量生产,以下图片是我们加在吹塑机上的自 ...
引用 网友A:

刀锋兄的方案是成熟的方案,模具的设计要配合切口机。我也在这种项目上失败了,做的是LDPE料,瓶子比较软,没有成功,后来一个机加工的师傅改良后成功了,第一个项目就这样失败,毕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