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里面有毛剌,如何修模呢?---[请教]

楼主(2007-05-03):
请问小孔里面有毛剌,如何修模呢?

网友A:

楼主把问题说的清楚点好吗?具体是什么样的孔与模具?

网友:

可能刃口钝了或间隙大了

网友(2007-11-11):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问题说的清楚点好吗?具体是什么样的孔与模具?

还有冲裁断面情况

网友:
上下模刃口间隙过大或刃口钝了,也有机會产生毛刺,如是這样,要修改刃口间隙而合理水平或翻磨刃口。

网友:
慢走丝线割,和合理间隙,毛刺可以解决

网友:
问题的回答上面的仁兄都提到了,先把模具磨了,间隙是很重要的,与模的设计、制造有关,但已成定局,还是注意在磨后模具的安装,用一张好些的薄纸在装模时可以断定间隙是否均匀,其中的现象请你慢慢在实践中积累了。

网友(2008-01-28):
间隙大了还是刀口钝了,请LZ说明白点问题!

网友(2008-04-13):
刃口磨损 或者间隙太大,应修磨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