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SS400 材质的物理性能,求

楼主(2007-05-03):
拜求日本SS400 材质的物理性能!!~~

网友:

日本SS400相当于国标Q235.  没有必要去查证其物理性能吧

网友:

相当国标Q235A,可用此材料代替即可。

网友:

20,Q235,25,CL.B都是可以用SS400表示的
( A/ o$ K; Z+ x要看具体的零件的

网友:

普通的热扎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