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50圆球车削程序 欢迎指导

楼主(2007-05-03):
广数980TD    内刀架    材质:塑料    原料:φ55mm     加工一个R25D的圆球。    就是为了练刀,, 欢迎指点

G40 G96 G99 G50 S1000;

S160 M03;

T0101(外圆刀)

G0X50. Z2.;

G1 Z-55 F0.15;

G0 U1. Z2.;

6 \9 s0 c I) f( w

G73 U5. W2.5 R5;

G73 P01 Q02 U1. W0.5;

N01 G41 G0 X0;

G1 Z0 F0.1;

G03 X50. Z-25. R25.;

N02 G0 X52. Z2.;

G0 X100. Z180.;

T0303;

G0 X57. Z-56.;

G75 R0.5;

 H

G75 X20. Z-70. P5000 Q4000 F0.08;

G0 Z-25.;

G73 U5. W-3. R5;

G73 P03 Q04 U1. W-0.5;

N03 G42 G01 X50.F0.1;

G03 X20.Z-47.913 I-25. K0;

G0 X52.;

N04 Z-25.;

G40 G0 X100. Z180.;

T0101;

G0X0 Z2.;

G01 Z0 F0.15;

G70 P01 Q02;

G40 G0 X100. Z180. ;

T0303;

G0 X52. Z-25.;

G1X50. F0.1;

G03 X0. Z-50. R25.;

G40 G0 X100. Z180.;

! ` ^

M30;

楼主:

我是分成两个半圆车的,如果最后一刀大R刀一气哈成,效果更好!

楼主:

   T0303切断刀

网友:

呵呵,去仿真一看就知道了哦
我粗略的一看你程序就有3处毛病

楼主:

请指出问题所在

楼主:

jfjfjgjgsjjogerogjoeigpwpwkf.,s.dm,vnnbeogjeofjlsm,,dvnlgvjergjogthgugnwfhorokpqk;kdaldlfslfgekrgsdklgfnv

网友:

要是批量大的话,我会做一把R25.5的成形刀,然后用一把尖刀修光即可。

楼主:

自己顶

网友(2010-01-25):
G73里面不可以带刀补吧。

网友:
应该有间隙吧???

网友:
好像你这程序要报警吧,

网友(2010-02-24):
你是不是想做玻璃球啊,我感得完完整整的圆是很难车出来的,目前还没见过在数车上车这玩意。

网友:
这,是个搞数控的都会,有知道用圆弧车刀怎么车的么?

网友:
你用什么系统,我看着有些乱。
请在程序开始的时候来个G0 X100 Z180,
这是养成程序开始先吧刀移到安全距离的好习惯,不用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