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溢流阀能用来泄荷吗?---[请教]

楼主(2007-05-03):
我的系统需要比例溢流阀用来调压,但在一段时间内要泄荷,是否可以也用比例溢流阀来泄荷吗?这样好吗?

还是在主回路上并联一个二位二通阀来泄荷?哪个更好一些?

网友:

可以用比例溢流阀来卸荷,卸荷时输入比例阀的电流为0。

楼主:

理论上我感觉确实可以,但不知道实际是不是这么做的。

网友:

用电控比例溢流阀,不加电卸荷

网友:

改变电流值就可以啊

网友:

你如果还不放心,查一下阀的样本,有关P-Q特性曲线,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两个从原理上都是不一样的,不能互用的。

网友(2007-06-08):

对啊.电流为0就能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