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焊接变形惹的祸

楼主(2007-05-04):
大家好!

现用20#钢管加工50X1.5的螺纹,焊接到1.2的钢板后,出现大量的通规不通,该如何解决?

网友:

解决办法:采用氩弧焊,同时,用事先做好的工艺螺纹与管螺纹旋合。另外还可以加厚管皮,可能的话,可以采用其它工艺方法焊接。

网友:

因为变形不会很大,做一个板牙,过一下就成了。

网友:

可以向2楼说的用氩弧焊,如果再有问题,就采用攻下牙来补救应该也可以的,

楼主:

用板牙回丝太慢,而要求是用二保焊,我现在采取的是在有效范围以内减小有效径,效果一般,有没有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至少合格率要控制在90%以上.

网友:

采用钎焊,基本上无变形,如果数量多的话,经济上也比较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