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查螺纹通止规?量很大。---[请教]

楼主(2007-05-04):
大家好!

比如50X1.5,70X2的螺纹有什么方法又快有准确的检查,最好不能用通止规检查,原因主要是我的量很大,对通止规磨损严重.

网友:

你说的是环规,还是塞规,塞规可以用三线规(螺纹千分尺),环规我知道只能用校验规了。

网友:

批量的话应该采用国家抽检标准来抽检,而不必全检,批量生产是要控制过程,靠生产设备的能力来保证.

网友:

不明
你是要检测螺纹的量具,还是要校准环规牙规的量具,你说的50*1.5也不知道是什么标注方法,看不懂
做加工的,要严谨

网友(2013-10-24):
有,用章森螺纹量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基本没什么磨损。

网友(2018-08-13):
我又来赚威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