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材料的调质,困扰---[请教]

楼主(2007-05-04):
我最近被一个问题所困扰,42CrMo材料的调质问题,各项化学成分均符合材料要求,为什么其机械性能很难达到标准要求,淬火还容易产生裂纹,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这种材料应氮化

楼主:

渗氮只是表面处理,对于齿轮和轴,要得到的是其综合的机械性能,渗氮达不到技术要求的!

网友:

请问工挡拨叉的功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这种材料一般不会采用淬火来获得良好的机械性能.如果用于重要件齿轮和工作轴,调质后最后采用碳氮共渗的热处理方法.

楼主:

调质是必须的,渗碳、渗氮都是表面处理,我遇到的问题是其机械性能达不到技术标准要求!

网友:

正火。

楼主:

正火的硬度只能达到HB200以下,一般4类锻件都要求达到HB241-286!

网友:

别忘了42CrMo调质前的预处理是完全退火
裂纹;结构设计是否有问题?
在本网站搜索下42CrMo,有相关的讨论。

楼主:

我遇到最头痛的问题是其机械性能达不到国家标准的要求,裂纹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

我们所调制还可以,郑州的。67836916

网友:

你的工艺有问题吧。
可以通过精密冷挤压改变其晶粒大小,提高其强度。
我们的一个客户的齿轮就是通过冷挤压然后再调制,改变其硬度的以及金相组织。
可以联系我们,免费咨询:我们是郑州机械研究所,冷挤压研究室

网友:

通过冷挤压制坯,可以改善零件的补平衡量。大大提高其使用寿命。

网友:

裂纹是由于金相组织有问题,C分布不均匀

楼主:

目前我们所采用的零部件材料很多用42CrMo的,不可能所有件都冷挤压然后再调制吧,那成本也太高了!!!

网友:

楼主;
我最近被一个问题所困扰,42CrMo材料的调质问题,各项化学成分均符合材料要求,为什么其机械性能很难达到标准要求,淬火还容易产生裂纹,有没有好的办法?
我遇到最头痛的问题是其机械性能达不到国家标准的要求,裂纹是可以避免的

问楼主;
机械性能那几个参数未达标,请明示。

网友:

你看一下<金属热处理>2006,31(4),第62页,就明白了

楼主(2007-06-06):

我手头没有这个手册,有电子版的么?

网友:

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机械性能是不是太大了点,具体点说说啊

网友:

硬度要求多少?

网友:

楼主好!想找个API 6H的标准中文的.请楼主帮忙!

楼主:

我是做重型机械的,最近又遇到不少42CrMo材料的调质问题,晕!

网友(2008-03-09):
1、检查原材料的夹杂物、疏松。
2、锻件的锻造比是否足够。
3、调质时得到的组织中非马组织较多。

网友(2008-11-30):
用锻件试试看

网友:
这是一种很好的调质钢,有很成熟的调质工艺,我们经常使用。

网友A:
效率啊

请楼主尽可能的讲清楚:工件形状、测试方法、数值多少、原始组织、热处理工艺参数。

大家都有心参与,却都无从下口哦。

网友:
我们单位一直以来都用42CrMo做调质处理,很常规啊

网友:
常说的机械性能主要有:弹性、塑性、刚度、强度、硬度、冲击韧性、疲劳强度和断裂韧性等,不知楼主所说机械性能达不到标准到底是指什么?42CrMo其实是很常用的中碳合金钢,适用范围也很广,不知楼主是什么零件,说明白了大家才可对症下药,以免大家瞎猜。

网友(2009-02-20):
调质hbs420,中频rc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尽可能的讲清楚:工件形状、测试方法、数值多少、原始组织、热处理工艺参数。

大家都有心参与,却都无从下口哦。

知道你有困难,你将困惑说详细点,大家不了解情况,胡说一气能帮你解决问题吗?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从订货渠道去考虑问题,不应该只考虑化学成分的问题,你应该在订货前就应该将的性能要求提高,在钢材上进行预处理。这样效果能更好

网友(2009-06-11):
调质是淬火加高温回火啦,淬火有裂纹可能是工件内应力太大,可以考虑先消除内应力。另外淬火介质可以考虑用油。

网友(2009-07-14):
渗氮只是表面处理,对于齿轮和轴,要得到的是其综合的机械性能,渗氮达不到技术要求的

网友(2011-03-04):
回复 网友B:

测试结果准确么,有没有考虑室温的影响,当年我们犯过一个错误,也是这种材质,就是国外客户给的测试温度错了,结果总达不到要求的性能。

网友:
能把你的具体要求及工件结构详细介绍一下吗,最好能来张图纸,才好帮你。

网友:
把你的热处理工艺及具体的操作规程也同时介绍一下更好,大侠们都想帮你!

网友(2011-11-07):
baidu搜索42CrMo,百度百科,会有介绍,高温调质后淬油,再回火,温度不同可以得到不同的HRC硬度。

网友:
采用正火加高温回火,以降低硬度改善切削性能;最终要求获得良好综合力学性能,必要采用淬火加高温回火,才能获得具有较高韧性、塑性和强度的回火组织

网友:
我服了,世界上竟然有这种题目

网友:
回火与淬火之间的时间间隔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