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脂,酸洗,磷化后怎样进行水处理?---[请教]

楼主(2007-05-04):
大家好!

 f% L* k

脱脂,酸洗,磷化后怎样进行水处理?

网友:

清水冲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

湖北人 你好

较早的磷化处理工序较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药液的浓度发生变化。易出现质量问题,找原因时很麻烦。
现较常用的药液将脱脂,酸洗一次完成,然后2级水洗,可采用喷淋式,潜泳式或侵池。磷化后直接风干或70摄氏度烤箱烘干。
清洗用水要经常更换。废水经过废水处理达到中水要求后从复使用或排放。

网友:

你所采用的是何种磷化(高温,中温还是常温).中温磷化,一般情况下磷化后用热水清洗;高温磷化磷化后浸油;常温磷化一般根据磷化液生产厂家要求用水制调节溶剂.

网友(2007-08-23):

上一套水处理设备就好了啊,我公司就做过这样的水处理

楼主(2007-10-02):
我们一天大概要处理10吨水,价格怎么样?

网友(2021-06-01):
清水冲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