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锥度量规怎样设计?通止规---[图,请教]

楼主(2007-05-04):
此锥度量规怎样设计?通止规  请大家指点

楼主:

大端径φ25,锥度1:5 长度26.5

楼主:

 真的没有朋友知道吗

网友:

测量锥度零件,没有通止规一说,对于要求比较高的锥度轴,1、可以做一个锥度孔,经过研磨,然后测两个零件的磨痕大小、长度。2、在机床上,在一定长度测两端的尺寸差,通过换算计算出锥度值。3、用光学工具显微镜测量轴的锥度。4、对于要求不太高的锥度轴,可以用万能角度尺。

网友:

如果是测量锥度的就如楼上所说.如果是在加工中则还要控制大小端的尺寸,这时做的通止规是在锥孔端面处加工出台阶,分别控制开口上下限尺寸.在加工过程中测量很方便..

网友:

发个摘录自量规手册上的你看看

网友:

我公司有锥度测量仪,是专门测量产品锥度的,如你需要我可帮你问一下价格.是外国货价格不便宜哦

楼主:

我现在需要的是锥度量规的尺寸及公差,通止规,

或者在哪里可以找到,或者有学习的资料,是关于锥度量规的设计的.

网友:

我们公司是这样作的。确定一个量规标准截面尺寸,以这个为基准,以这个截面到轴的某一个端面的轴向尺寸来控制锥度的轴向位置。位置定了,大头尺寸定了,锥度1:5定了,钟义伟度也就定下来了

网友:

楼主加我跟我交流吧,<量规设计手册上>应该有的

网友:

9楼考虑过没,大头那里加工连接的话没有圆弧过渡吗?

网友:

刚才有点忙,没说得很清楚。大头端面是有圆弧的,但是从图上看肯定不是全是圆弧,有一定的平面,作一个标准的锥度环规,用钢球测算出标准截面到这大头端面的长度,以这个长度作个卡板,卡板工差按塞规算。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作一个标准的产品(或者尺寸与产品相同的校准规),测出设计量规标准截面到某一端面的值,再用一个内孔是等于量规直径的套筒,间接测量。这个有点复杂,我得想想怎么表达!呵呵,反正原理就是得人为规定一个截面为基准,然后用卡板也好,套筒也好,测出截面到轴上的一个端面的长度就是。

网友:

6楼的资料不错。

网友(2007-09-05):

6楼的谢谢啊 .找了老半天了啊

网友:

请问下风的颜色,这本书名是什么?

我想买来看看

2 F r

价格多少?

网友:

用CMM 测量

网友:

谢谢朋友,偶下载了,先看看

网友(2010-05-22):
新手路过,我顶一下。

网友:
做个锥度触摸规,不知可行

网友(2010-11-18):
我们公司以前做过锥度通止规,和检测倒角通止规形式差不多,利用高度差表征公差

网友(2011-06-07):
如果是测量锥度的就如楼上所说.如果是在加工中则还要控制大小端的尺寸,这时做的通止规是在锥孔端面处加工出台阶,分别控制开口上下限尺寸.在加工过程中测量很方便

网友(2011-08-26):
锥面角度通常用着色法检测,需制作一个标准锥套。另一个是锥大端与某一位置的距离即锥面距,用标准锥套和卡尺测就可以了。

网友(2011-10-31):
现在威望还不够,下不了

网友:
用投影仪上下两端直径检出来,再看看长度合格不,那不就知道锥度合格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