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安装的license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04):
以前一直使用PRO/E2001,现在安装PRO/E野火2006,生成license.dat文件需要自己修改主机名和一组和网卡有关的号码。本来不是什么问题,可是按安装程序显示的主机名是JF45FD52.domain,按我的电脑-属性里显示的计算机机名是JF45FD52.(注意有一个小点)。我试这用了JF45FD52.domain和JF45FD52(没加这个小点)去生成license.dat文件,安装完成之后,打开PRO/E还是提示我的license文件不正确。

 z

请高手帮我分析分析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建议重新到网上重新下载生成了licence的文件

网友:

野火的哪个版本?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诶

网友:

野火2.0。
在家装不上。在办公室用另一套安装盘,安装成功。这套盘不同的地方是修改lic.dat生成钥匙文件的时候,不用修改主机名,直接替换网卡号就行了。
我已经把盘刻录下来,晚上拿回家去装一下。具体结果到时候再告诉大家。呵呵。

网友:

我和楼主是同一个人。只是有个用户不记得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