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f冷扎板的化学成分是什么?---[请教]

楼主(2007-05-04):
各位大哥谁知道08F冷扎板的化学成分是什么啊具体含量!!!

网友:

牌号:    08F属于优质碳素钢 化学成分如下:
C:    0.05~0.11
Si:    ≤0.03
Mn:    0.25~0.50
Cr≤:    0.10
Ni≤:    0.30
Cu≤:    0.25

网友(2007-07-12):

在减速器里面的调整垫片用的一般就是08F,
08F是优质碳素结构钢,其中F表示沸腾钢,08表示平均含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