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制冷系统可以用变频器进行PID反馈信号调节吗?---[请教]

楼主(2007-05-04):
家用的5匹冷热两用空调,里面的制冷系统可以用变频器进行PID反馈信号调节吗????

网友:

楼主网友好!

我没有经过核查,但我感到,在空调、冰箱但凡用上变频器,就应该用到PID调节程序。

syw  070504---20.54

网友:

LZ,从原理上讲是可行的。

虽然我没有在这个行业里呆过,但据我所知这的确是前几年就开辟的技术,理应比较成熟,但行业之间竞争激烈,这些资料相信需要过一些时间才会对外发布。

:)

网友(2007-12-13):
工业的用,家用的不知道有无用,应该也在控制器和变频器设置了pid 温度调节回路。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从技术方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