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扭矩选择,制作一升降机---[请教]

楼主(2007-05-04):
<>现在制作一升降机,平台为固定在丝杆上的螺母上面,电机转动带动丝杆,平台则上升动作。
<>一般平台负重300KG左右,丝杆想用现成的外径19mm,1英寸6牙的,电机选用24V直流(电池供电,移动方便)
<>请教:
如何选用匹配扭矩的电机,速度选择在80转/分即可。
哪位知道如何计算?
谢谢~!

楼主:

真是郁闷,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

  电机功率一定的情况下,转速越大扭矩越小。
提升重物一般选择低转速的电机,还有就是一般不会用电机直接传动,都要皮带轮或变速齿轮传递扭矩。

网友:

不是不知道,而是起重设备都是安全要求非常高的,只凭你一说就有个结论实在太草率,另外除了功率的计算外,还牵扯结构及结构件的强度,这些都是需要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的,随便说话会造成事故的。如果你的设计出来了,找人帮你审查一下还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 找到资料了计算了

网友:

建议使用减速电机(电机+减速机)+滚筒加油丝绳带动滑台在导轨中上下移动。(成本低,可靠)

网友:

上传一篇文章供参考。

网友:

骆驼草:你好,你所提供的文章里P=n*M/9550一公式中,n是不是最大转速?M是不是最大扭矩?希望得到你的指教。

网友:

根据负载折算丝杆上的力算成转矩,再根据速度,两者算出功率。
考虑带减速箱降低转速同时增大转矩!
直流电机直接带减速箱的很少,只有日本的几家有。鄙视日本货
可以考虑单相电机代替。

网友(2009-02-25):
楼主能否吧你的设计给小弟参考下?小弟最近也在做课程设计!
设计一台用于安装、维修、运输、清洁、建筑等方面的丝杆式升降平台车,完成总装图和规定的零件图,并写出设计说明书。要求:方案可行,结构合理,经济实用,并满足以下给定的设计技术条件。
1.平台面积1m×1.2m      2.平台起始高度:1.2~1.5m     3.平台最大高度:2.2~2.5m   4.平台净升高度:1m   5.载荷≤150kg      6.整车重量≤150kg   7.升降时间≤150s    8.平台升降能自锁    9.手动、不宜电动,一人即可操作    10.整车移动灵活,工作时能稳定    11.个人上下平台方便    12.保证工人操作安全、方便
  如果可以的话,在此先谢了!
  我的QQ:546077499
  我的邮箱:zhaoyide511304@yahoo.cn

网友(2011-06-04):
300Kg 是不是选用30N米?望指教,关注一下。

网友:
没有具体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