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左螺纹,右螺纹?---[请教]

楼主(2007-05-04):
请问各位大师,什么是左右螺纹!如何分辩!

网友:

正扣反扣的意思

网友:

螺纹线的旋向,机械中常用右旋螺纹

网友:

用左右手法则:拇指朝上,其他四指表示旋向。

网友:

4楼正确。另补充拇指指向旋入方向。

网友:

顺时旋进为右螺纹,反之为左螺纹

网友:

一般都是用右螺旋   我只知道好象车床的丝杠是左旋的

网友:

右旋螺纹常用,左旋螺纹也应用广泛,比如有些机床的锁紧螺母,

网友:

把丝杆立着看,看螺纹的走向,向左倾斜(即左高右低)为左旋,反之为右旋

网友:

将手掌自然伸展,四指并拢,且平行于螺纹中心线,螺旋方赂与右拇指方向一致为右螺纹,与左拇指方向一致即为左螺纹.

网友(点评):
看了你的方法,我觉得怎么想是判断磁感线方向的?不过确实管用!呵呵

网友:

车削时,牙型向左倒的为右旋 向右倒的为左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旋螺纹常用,左旋螺纹也应用广泛,比如有些机床的锁紧螺母,

现在有很多机床厂都在用左旋的精密锁紧螺母。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高中时学的磁铁知识判断,赞成3、4楼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x6 W' Q6 Q4 ~ n
 空船 wrote:

右旋螺纹常用,左旋螺纹也应用广泛,比如有些机床的锁紧螺母,

现在有很多机床厂都在用左旋的精密锁紧螺母。

左旋和右旋有什么不同么,难道各有优缺点?为什么只有少数特别的是左旋呢?

网友(2007-07-22):

一个小技巧:拧入时用右手顺时针拧为右旋,逆时针拧为左旋.
左旋螺纹一般用来防松的作用.

网友:

生活中左旋螺纹最常见的是煤气瓶上的减压阀的螺纹,工业上也少见,我想是不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右撇子,左旋螺纹不方便拧紧的缘故才用的少啊!

网友:

左旋螺纹
在发动机里用到不少

网友:

晕倒,将螺栓垂直放置,螺纹左边高的就是左旋,相反就是右旋

网友:

开可乐瓶的时候是右螺纹,反则左螺纹

网友:

我们磨刀砂轮上就是左螺旋

网友:

正确

网友:

可乐瓶口就是右旋,自己感觉吧

网友(2011-09-12):
把螺杆数值摆放,螺纹左边高就是左旋,右边高就是右旋。
右螺纹应用场合大。
左螺纹应用于特殊场合。比如煤气阀上防止误触而旋开。电机上防止离心力驱动而旋松。等等

网友C:
大家都说的很清楚了,我说一个我们这里工人对左旋、右旋螺纹的称呼:叫做公的、母的

网友(点评):
左旋称为公的吗?

网友:
用左右手法则:拇指朝上,其他四指表示旋向。机械常用的是右旋,右旋可省略不写,但左旋一定要注明。

网友:
把螺丝立起来  左高左旋 右高右旋

网友:
我当时学的时候也是左右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说的很清楚了,我说一个我们这里工人对左旋、右旋螺纹的称呼:叫做公的、母的

不知道,我们这里一个需要同步(对称缩进速度)的件,图纸要求是左旋螺纹和右旋螺纹,我跟他说了之后,他明白了之后跟他徒弟说扭上的螺母一个公的,一个母的。当时感觉很好笑,觉得车间对一些名称的叫法很有趣。

网友:
4楼加5楼为的标准答案

网友:
做螺纹是从左边上的,有螺纹是往右边是上的

网友:
顺时针拧紧是右螺纹。逆时针拧紧是左螺纹。

网友:
太受启发了。都是牛人

网友(2011-10-30):
用左右手法则:拇指朝上,其他四指表示旋向。

网友:
当左右旋在一起的时候,还有个相位问题。

网友:
用左右手法则:拇指朝上,其他四指表示旋向。机械常用的是右旋,右旋可省略不写,但左旋一定要注明。

什么情况下用右旋,什么情况下用左旋:

当需要固定的零件是静止的,或者是只做微量的上下、平移动作时,一般情况优先考虑用右旋螺纹。右旋螺纹比较常见,螺纹丝锥、板牙比较容易购买;

当需要固定的零件是做圆周运动的时候,必须看它的旋转方向:当在要旋入的方向看,是做顺时针运动时,必须采用左旋螺纹;当做逆时针运动的时候,必须采用右旋螺纹。只有这样才不会因为圆周运动而产生退丝现象。

网友:
常用的螺纹为右旋,这很简单,不如摆渡

网友:
传说中的正旋反选~!一般的用的都是右旋,正旋的~!

网友:
最简便的方法:把螺杆竖起来,螺旋线向右边升上去的是右旋螺纹。反之左旋螺纹,

网友:
将轴线放竖直,不管是齿轮,螺钉,螺栓还是蜗轮蜗杆,都要将轴线竖直放置。然后看螺纹线左边高还是右边高,左边高就是左旋,右边高就是右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