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公差咋标?---[请教]

楼主(2007-05-04):
公差咋标?  谢谢

网友:
Re: cad

什麽类型的公差?) f  c2 s2 Y+ `3 W9 D

网友:

正负号:%%p; 极限偏差:%%p__%%b__:好像是。好就不用了,你切试试。不行我在查查。

网友:

双击所要标注的尺寸.会自动弹出个对话框.选取公差标注类型.进行更改.

网友:

主要看你用的是何种绘图软件

网友:

用cad 2006  可以先标上,然后再更改,通过插入符号。

网友(2011-07-14):
双击所要标注的尺寸.会自动弹出个对话框.选取公差标注类型.进行更改.

网友:
04的双击之后也没有对话框啊,只在左边弹出特性栏,没有公差标注类型啊,我试过极限偏差也没有出来

网友(2014-12-30):
CAd2014,菜单命令---标注-----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