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符号---[请教]

楼主(2007-05-05):
大家好!

关于焊接符号,比如点焊是用什么符号表示,二保焊怎样表示等 。

我不太懂,有哪为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焊接类别:

SMAW焊接
用手工操纵焊条进行焊接的电弧焊方法。即焊条电弧焊。

GMAW焊接--熔化极气体保护焊(又称惰性气体保护焊<MIG焊>).

FCAW焊接--药芯焊丝气体保护焊.

GTAW焊接--钨极氩弧焊(又称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TIG焊>).

RESW焊接--电阻点焊.

MCAW焊接--金属芯焊丝气体保护金属弧焊,或金属芯焊丝弧焊.

SAW焊接---埋弧焊.

PAW焊接---等离子电弧焊.

MAG焊接---金属活性气体保护焊.

网友:

焊接名词与相对应的符号

序号   焊 接 名 词   符 号
1   氧乙炔焊   OAW
2   手工电弧焊   SMAW
3   埋弧焊   SAW
4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电弧焊   FCAW
5   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电弧焊   TIG
6   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电弧焊   MIG
7   活性气体保护电弧焊   MAG
8   钨极脉冲氩弧焊   TAW-P
9   熔化极脉冲氩弧焊   MAW-P
10   气电立焊   EGW
11   等离子弧焊   PAW
12   电渣焊   ESW
13   电子束焊   EBW
14   激光焊   LBW
15   热剂焊   TW
16   高频电阻焊   HFRW
17   闪光对焊   FW
18   摩擦焊   FRW
19   电阻焊   RW
20   扩散焊   DFW
21   爆炸焊   EW
22   超声波焊   USW
23   硬钎焊
24   软钎焊   S
25   热切割   TC
26   氧乙炔气割   OFC-A
27   等离子弧切割   PAC
28   激光切割   LBC
29   火焰喷涂   FLSP
30   电弧喷涂   EASP
31   等离子弧喷涂   PSP
32   焊态   AW
33   母材   BM
34   焊缝   WM
35   热影响区   HAZ

RW——RWSISTANCE WELDING——电阻焊
W——flash welding——闪光焊
  RW-PC——pressure controlled resistance welding——压力控制电阻焊
W——projection welding——凸焊
SEW——resistance seam welding——电阻缝焊
SEW-HF——high-frequency seam welding——高频电阻缝焊
SEW-I——induction seam welding——感应电阻缝焊
  RSEW-MS——mash seam welding——压平缝焊
  RSW——resistance spot welding——点焊
  UW——upset welding——电阻对焊
W-HF——high-frequency ——高频电阻对焊
W-I——induction——感应电阻对焊
  SSW——SOLID STATE WELDING——固态焊
EW——co-extrusion welding——挤压焊
  CW——cold welding——冷压焊
  DFW——diffusion welding——扩散焊
IPW——hot isostatic pressure diffusion welding——热等静压扩散焊
  EXW——explosion welding——爆炸焊
OW——forge welding——锻焊
  FRW——friction welding——摩擦焊
  FRW-DD——direct drive friction welding——径向摩擦焊
SW——friction stir welding——搅拌摩擦焊
RW-I——inertia friction welding——惯性摩擦焊
PW——hot pressure welding——热压焊
  ROW——roll welding——热轧焊
  USW——ultrasonic welding——超声波焊

楼主:

谢谢大家,有没有各种焊接的图案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