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分类---[请教]

楼主(2007-05-05):
机床都有哪些分类?都是怎样定义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够具体,这些问题可以找一下基础资料看看。或者在论坛里大量读帖子。

网友(2007-08-28):

不知道搂主想知道传统机床分类还是想问数控机床分类?
并且机床分类标准不一样,划分的内容也不一样。
比如数控机床可以按照控制方式分类,也可按照加工方式分类,还可以按照伺服系统的控制方式分类。

网友(2007-10-03):
传统一点的分法就是车,铣,刨,磨,钻

网友:
别外就是特殊加工机床了,比如电火花,数控机床,电火花里又分为线切割,火花机等

网友(2007-12-12):
按加工性质和所用刀具分为11大门类

类别
车床
钻床
镗床
磨床
齿轮加工机床
罗纹加工机床
铣床
刨插床
拉床
锯床
其他机床
代号
C
Z
T
M
2M
3M
Y
S
X
B
L
G
Q
读音
二磨
三磨
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