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收放线车原理机构造---[请教]

楼主(2007-05-05):
请问各位大侠,有谁知道“自动收放线车”原理机构造的吗?

用于野外电缆的收放作业,动力为柴油机,输出转速为40转/分钟,要求有离合及制动系统。

网友(2008-02-17):
有啊,和卷线器差不多,

网友(2010-09-15):
不是太明白 自动收放线应该是两台机吧?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有谁知道“自动收放线车”原理机构造的吗?
用于野外电缆的收放作业,动力为柴油机,输出转速为40转/分钟,要求有离合及制动系统。”
野外电缆的收放作业在输送电工程中应用广泛,在输送电铁塔间架设电缆是有一套作业程序,其中的主要使用设备就是自动收放线车,LZ可以到当地生资市场看到这种自动收放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