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20吨冲床改成小型的液压机可以吗?---[请教]

楼主(2007-05-05):
请教各位我想把20吨冲床改成小型的液压机可以吗?可以改成多大的?

网友:

这个找个非标公司问问就知道大概了!

网友:

应该说是可以的,但是否能压机的要求工况,这可能要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