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200度的圆柱滚子轴承和深沟球轴承能否用脂润滑?---[请教]

楼主(2007-05-05):
请问耐200度的圆柱滚子轴承和深沟球轴承能否用脂润滑?

网友:

矿物润滑油的最高使用温度为120~150℃
酯类合成油的最高使用温度为200~250℃
硅油为200~250℃
    工作温度的高低,影响到所使用润滑油的粘度变化和氧化速度。工作温度升高,润滑油的粘度变低,反之粘升高,而且在高温下润滑油的氧化速度加快并变质,寿命缩短。

网友:

一般的肯定不行,200度估计就化成水了,不知道石墨怎么样?

楼主:

谢谢2楼和3楼的指点

网友:

对温度而言石墨应该可以

网友:

不知道二硫化钼能不能适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