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所说的泵浦叶轮的口环是什么?---[请教]

楼主(2007-05-05):
通常所说的泵浦叶轮的口环是什么

有哪位大侠能够解释一下吗

" F J& N {. X! W

最好有图片

' h3 z$ t0 B n6 F

谢谢了

网友:

就是一个金属环,作用是防止叶轮磨损,它的同心度很高

网友(2007-07-13):

就是叶轮密封环

网友:

泵浦就是原来机泵的叫法,可能是直接翻译过来的。怎么都有点别扭的。
叶轮口环指叶轮入口的密封环,常有几个螺钉紧固的,其作用主要是密封,而不是
保证同心度!间隙过大影响流量、扬程

网友:

口环是装泵体上的吧,
口环配件一般卖的比较少,现在有好多厂家不装口环,以减少加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