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W设计蜗杆减速器---[请教]

楼主(2007-05-05):
最近要用SW设计蜗杆减速器。蜗杆的头数是2,应该怎么设计?还有用COSMOSMotion对减速器进行运动模拟,在蜗杆和蜗轮之间应该添加怎样的配合关系?谢谢了!

网友:

COSMOSMotion运动模拟要用藕合。如果你画的蜗杆和蜗轮很准确可以在两个间加3D碰撞。加碰撞比较接近实际情况,但运算久而且可能会失败。蜗杆和蜗轮分别有旋转副。至于设计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是说整个减速器还是用SW画蜗杆?

网友(2011-05-06):
用齿轮插件生成,至于运动模拟这个不会。

网友(2012-05-09):
我也好想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