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的使用---[请教]

楼主(2007-05-05):
今天在加工一个45号材料零件,D16的孔,0到+0.028的公差,设备C6140,叫留量0.2左右,用什么样的绞刀好用,铰刀大的话如何处理

还有已经教过的活基本在零线,如何修,砂纸抛可以吗?

谢谢!

网友:

用C6140车床可以用标准铰刀将孔铰制成.1根据孔的公差选用铰刀的精度等级.2车床的尾座一定要对主轴的中心,不可出现抬头,低头,里外踝有偏差.

网友:

去上铸件夹板研磨,那样的刀具加工出来的表面和镜子一样,容易切削
还有就是选择小点的在在中间钻孔,用膨胀原理达到你要的尺寸,呵呵这个也简单,关键是你要多次测量和控制

网友:

1、标准铰刀铰孔若工艺合理的话是没问题的。在铰刀选择合理情况下,若孔大则降低转速,加快进给;如孔小则反之。
2、铰刀超上差须重新研磨
3、已铰的孔小可用砂纸修

网友:

45#在车床上铰孔,+0.028是非常难的,建议用滚压

网友:

绞刀铰刀+0.028应该是很容易的,用机用铰刀,绞刀进给量控制好。进给手摇尾座均匀进给。
要经常检查铰出的工件,发现没有发到公差,可能是铰刀磨损,应该更换。
已经是零线,建议还是用铰刀,(孔深的话无法用砂纸),但对车床以及装卡的要求比较高。如果装卡不正也容易造成废品。
砂纸抛控制不好,容易出现椭圆孔。废品率比较高。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选好绞刀,应该是可以加工出你需要的精度的。

网友:

选择合适精度的绞刀

网友(2012-05-27):
车床 上车我想象尾架和主轴对中心 达不到精度要求的,所以一定要设计个简易的浮动夹刀柄,
铰刀要选精度较高的,
绞出的孔的上公差一般和绞削余量成正比,
如果还不行,可以分两刀精绞,粗铰刀比精铰刀小0.08左右,用精铰刀上外圆磨擦出来估计可以

网友:
先使用15.95才粗铰刀,然后使用16.01的精铰刀
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一般选取铰刀的时候,根据孔的上偏差修磨铰刀,在使用过程中铰刀逐渐磨损达到下偏差时,更换铰刀。

网友:
俺觉的用浮动镗刀好一些。

楼主:
这么久远的帖子居然浮出来了 论坛够强大,现给出目前的加工情况,供参考 希望能有更合理的加工工艺

孔径 16.03  孔深90  材质 45#(普通) 用途 阀套

一,15.3麻花钻  二,15.8高速钢立铣刀(16铣刀加长的磨一下)  三15.95镗刀 (直径14圆杆装个小白钢头) 四16.03镶合金铰刀(6刃)  成活

加工设备 数控铣床

自己感觉都比较麻烦,加工效率还是比较低 ,希望得到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