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直径580的盘面上检查硬度?---[图,求助]

楼主(2007-05-06):
我公司从台湾加工的盘形零件,材料为SKD11,要求热处理后硬度为HRC58-63,台湾的说硬度有HRC59,此盘又重又大,我们只有较小的硬度测量仪,无法进行测量,请教各位大虾:如何进行测定?

网友:

那你公司购一个手持式硬度机,数显的,高精度的,价格不低,如你公司要我帮你联系一下

楼主:

陈JUN网友好,你说的手持式硬度计是什么牌子的,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

到网上搜一下,应该蛮多的!!

网友:

手持式硬度计是方便,但是使用时要注意被测量面要平整,要擦干净,不然测量得不准确。普通的数显的大概一万多吧。如果是三丰的一些大品牌的话估计更贵

楼主:

一万多?不便宜呵.

网友:

大也没关系,我们厂的锻件大的多了哦~~你可以先打模,然后在中心部测!请问你们公司的是什么测量工具啊?

楼主:

具体什么硬度计我明天查一下,现在记得不清楚,你们的锻件很大呵.怎么测硬度?

网友:

哈哈,我前几天刚处理完一件这样的CASE,几种方法
1.用巴氏硬度计,用手在上面按一下就可以,不过要转化成HRC,但有对照表的.这种硬度计据说国内做不出来,我见过美国产的
2.用里氏硬度计,可以直接把测头放到上面测量,原理是用一个钢球自由落体,以弹跳高度来算的
3.用超声波硬度计,汽车都可以测量,呵呵
至于什么牌子你找采购去找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

网友:

如果是HB420以下,在表面平整的前提下可以用锤击布氏硬度计。

网友:

老腰;你的检查硬度的问题解决了吗:对手持式硬度计的问题打电话同联系:电话13336689217.陈军

楼主:

陈JUN网友,这样的大盘我们每年大概做1~2个,之前跟经理提起,主要是价格太贵,目前还不需要,谢谢你的关心!

网友(2009-01-13):
沈阳时代公司有很多种硬度计,全是便携式。上网查一下。

网友(2009-09-02):
路过学习, 长见识了

网友(2009-11-02):
嘿嘿,长见识了

网友:
路过,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