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怎么切字?---[请教]

楼主(2007-05-06):
水切割怎么切字?

 f) L: o! d' u

我是用8毫米厚的玻璃想切割出字,可CAD做出来的字水切割软件识别不了啊,难道要用线段和圆弧先把字体的边描一遍吗?那多麻烦啊!

请赐教,谢谢。

网友:

CAD中有文字分解命令,可以将文字分解成空心文字.然后就可以被水切割设备识别了.
其他一些软件也具有生成空心文字的功能.比如电子图板CAXA等.

网友:

AUTOCAD里的命令是txtexp,可以把字掏空,如果你想一个字是一个整体,可以添加辅助线,这样的好处是字不会是每个笔画都分开的,一个字是一个整体,也可以把一排字连起来,便于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