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的视图考试视题

楼主(2007-05-06):
这是我们公司的视图考试试题,请画出轴测图及3D图!

网友:

视图习惯是中国的吗?

网友:

手画的,参考一下

网友:

另一个:

楼主:

呵呵,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画的,参考一下

这个不是很清楚哦

网友:

再发一次

网友:

很简单啊!
谁给加分!

网友:

换个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视图习惯是中国的吗?

视图不是中国的第一象限画法

害我看半天

网友:

补充一下
第一个不是
第二个是

网友:

两个图都是第三视角

网友:

谁给加分啊!
呵呵!
题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图都是第三视角

哦~对~

" o; P8 `2 b i* u3 y+ | B

是的,两个都是第三象限画法

楼主:

呵呵,第二题是比较简单,第一题还算有点难度的,不过8楼的兄弟画得不错啊

网友:

我认为如果第二题的题目是对的,那答案就错了,因为题目的中间两条线是虑线,
             如果答案是对的,那题目俯视图的两条线应是实线

网友:

楼上的,第二题和第一题一样, 只是这种视图习惯一般是日本用的.

网友:

??第二个为什么用的虚线??
虚线不是代表看不到的么 ??

网友:

1.题目太过简单,
2.出题的人水平太差,
3.楼主表达的不够清楚,你应当说明是第几象限画法,或是说明一下你们是日、美的标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为什么用的虚线??
虚线不是代表看不到的么 ??

: n `6 O0 M* N9 U

3 p- s0 ~ Q2 e0 y( n

因为这不是中国看视图的习惯啊,也就是说它的俯视图放到主视图上面,把左视图放在主视图右面.这样讲理解了吗?

网友:

同意15楼.要我想好些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傲骨悲鸿 wrote:
 }
??第二个为什么用的虚线??
虚线不是代表看不到的么 ??

 {6 B

因为这不是中国看视图的习惯啊,也就是说它的俯视图放到主视图上面,把左视图放在主视图右面.这样讲理解了吗?

老兄,左视图在主视图的左面吧?

网友:

20楼的老兄,
第三视角的左视图其实应该在主视图的左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