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用了两个小时步进电机会很烫---[请教]

楼主(2007-05-06):
<>请教各位
<>有谁用过黄山皖南机床XK6125A数控万能铣床?我的铣床用了两个小时步进电机会很烫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知你所说的热大概是个什么温度?一般来说如果你的手放上去,还可以忍受,那温度就不算高,如果温度超过80度,就算高了。一开始温度上升得快是正常的,关键是到多少度温度就不在上升了,如果平衡温度到80度,还是可以忍受的。

网友:

什么什么? 网友好!

步进电机温度高是由于存在一个静态刹车电流所致。
我在下面链接9楼处有过一个发言,帮你做个链接。

syw  070507---03.46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http://bbs.cmiw.cn/forums/74634/ShowPost.aspx

楼主:

电机很烫,手都不敢放上去

楼主:

谢谢啊! syw开门造车 网友

网友:

什么什么? 网友好!

我在3楼的发言有些偏颇!
凡是电机、变压器之类,只要做功就会发热,只还过,在步进电机中加入了直流刹车及
直流静态保持电流,加剧了发热的效果而以。

现在的驱动器(特别是大功率驱动器),一般都加上温控开关,当温度过高时自动断电。

syw  070507---17.07

网友:

温度只要不超过150度,都应该算正常的~~~

呵呵

网友:

看看说明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