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拆卸时遇到难题---[请教]

楼主(2007-05-06):
不知各位大虾哪位拆换过车床顶尖轴承,我拆时遇到难题:轴承装在里边,没有如常见有可拆机构设计,而是定死在套内,无论内圈外圈都无法从对面借力打出,该怎么办?难道是不可更换?

网友:
Re: 轴承拆卸难题,求助

呵呵,原来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
轴承装在外面,有个螺旋机构可以拆卸的
看来你这个不太一样
应该也可以用螺旋机构拆的
实在不行自己设计个
哈哈

网友:
Re: 轴承拆卸难题,求助

被拆卸的轴承是否还要用?

网友:
Re: 轴承拆卸难题,求助

可以向里面灌破布或棉沙,然后用木棍打。边打边灌破布或棉沙。
这样也许能拆那轴承

网友:
Re: 轴承拆卸难题,求助

可以墩出来!!!

网友:
Re: 轴承拆卸难题,求助

是吗?旋开顶尖尾部螺丝打过没有?

网友:

稍微加热一下顶尖外壳试试,不过温度不能太高,而且时间不能太长。

楼主:

回2楼:你说的外轴承可以,但此情况无受力点
回3楼:轴承只要拆下就行,报废无妨,有何好方法?
回5、6楼:我卸开了,但没有受力点。轴承内圈30,后端孔只有12,如何打出?
回7楼:加热之后还是没有受力点啊,不可能自己掉下吧。

网友:

自制涨紧工具

网友:

回8楼---回3楼:轴承只要拆下就行,报废无妨,有何好方法?
焊个压板顶或拉出来。

楼主:

回10楼:多谢大虾

网友:

做个拉铆钉样的工具,轴承拆出来还可以用~~~

网友:

在活顶尖的后端面,即与锥柄连接的端面横向水平转两个孔,孔的位置应接触到轴承外圈,用钢钉等工具从后将轴承打出。

网友(2007-08-06):

用电火花打掉不就的了

网友:

曾遇到过轴上轴承拆不下来,注意保护轴径,用气割(不要割通),然后敲出来。

网友:

是球轴承吧,很多厂家提供球轴承的拉拆工具,三个爪,爪子的头部象一个压扁的球,先把保持架錾断,再把爪子的头部平着塞进去,然后转90度,整个的向外拉就行了。

网友:

我们采用的也是15楼的办法

网友:

受教& z/ }+ {) o2 Z; Y

网友:

加工一个轴,与轴承内径过盈配合,过盈量大于外圈与壳体的过盈量,拔出这条轴时连同整个轴承一起带出来。

网友:

应该是拆平面轴承吧。。自制一个涨紧工具。。放入轴承内圈涨大涨紧。。。在尾部一敲就出来了。。不是很紧的。。。

网友(2007-09-25):

打开顶尖尾部的螺丝,然后取一块大于30的垫铁(可以从轴承内孔放进去),将垫铁置于轴承内圈,接着取一根小于12的圆铁从顶尖尾部敲进去就可以了.这是我的实际经验.

网友:
我们厂也经常采用气割的方法!

网友:
13#的方法是维修中最常用最实用的办法,也便于以后更换,成本低,不损伤零件。

网友(2007-10-31):
找机床厂要图纸

网友:
第一步,用游标卡尺测量一下轴承外套的内孔直径,比如,是55MM.

    第二步,锯一块宽约20MM的,厚约5MM的,长约60MM的铁板。

    第三步,在铁板的中央,冲一个《中心坑》。

    第四步,以《中心坑》为圆心,用圆规划一个直径58MM的原弧线。

    第五步,在砂轮机上,把原弧线以外的多余部分按照原弧线修整掉。

    第六步,用铁锤把铁板锤弯,(注意弯度要均匀)并用游标卡尺测量锤弯后的铁板长度,使该尺寸为55.5MM。

    第七步,在《中心坑》上,用5毫米钻头钻成孔。并用M6丝锥套扣。

    第八步,找一条通扣的M6长螺钉从铁条的凹面向外拧进去(刚露头即可)

    第九步,把它凸面朝《死胡同》方向用力压入轴承外圈的《滚珠槽》内。

    第十步,把长螺钉向《紧固》的方向旋转,此时,《死胡同》中的轴承外套就会乖乖的自己走出来!

网友:
各位大虾的办法都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2007-12-06):
那都是破坏性的拆卸.要有前提条件

网友:
气割外圈取出保持架和滚珠.用磨光机开条缝注意不要磨到轴.最后一点用螺丝涨开.

网友(2008-05-01):
找钢条焊在轴承上,直接从后面打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轴承内圈焊一圈,凉后它自己就会掉下来。
利用的原理是焊接产生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