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一种耐热材料,要求如下---[请教]

楼主(2007-05-06):
我想要一种耐热材料,用处:隔绝消声器管,防止他烤坏其他部件。

# G ?

技术要求如下:

 V6 c

1、耐热300度以上,

2、像发动机缸盖垫那样包起来比较好,

5 _5 [ T+ y1 o# `

3、不要石棉,因为石棉污染严重,

4、要求易于成型,因为是包裹消声器管。

网友:

钛合金

网友:

可用硅酸铝甩丝毯耐温可达1000度。

网友:

采用硅酸盐保温材料当然可以!
但假如只有300多度,不必选用耐1200度的,选择普通玻璃丝的保温材料即可!

网友:

钛合金成本高,而且消音减震性能较差

网友:

谢谢大家.这是我让阿飞向大家求助的,
补充一点,厚度要小于5mm
玻璃丝太脏
容易污染环境
楼上讲的硅酸铝甩丝毯可否详细介绍一下啊

网友:

硅酸铝甩丝毯是比较成熟的产品,你可以上网搜索硅酸铝甩丝毯即可查到有关资料。

网友:

永动机网友好!

碳纤维如何。

syw  070527---04.56

网友:

6楼大虾,我以前在一汽车配件厂,他们做消声隔热都是用经压缩成型的玻璃丝外包铝箔,效果很好,北方奔驰等好多项目就是他们做的。
不知大虾所说污染是否指废弃后回收问题?如此大虾的环保意识令人敬佩!

网友:

玻璃丝棉类的材料人接触后,十分的不舒服,浑身奇痒,甚至局部红肿,看又看不到,找又找不见,工人都不愿干这类的活儿。

网友(2007-10-31):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问题已经解决了,
一直没有感谢大家,惭愧
如同小马过河大侠的指点,买到了玻璃丝外包铝箔的那种
再次谢谢大家的建议,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