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停电后斜体刀架不能归零---[求助]

楼主(2007-05-07):
我公司有一台7150A的数控机床,以前干活挺好的,最近由于特殊原因停了几次电,原来只要重新启动就可以重新干活的,可是现在重新启动后要么重新对刀,要么修改刀补,否则没法干活。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没问题,液压也正常。

网友:

参数丢失的缘故,修复参数,这个是短电的经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