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调压方法---[请教]

楼主(2007-05-07):
PVXS-066-M-R-DF-000

请问该泵的详细调压方法和步骤,包括调压时各测压点的准确数值,调到18MPA时的,并请说明一下为什么,谢谢!

网友:

请楼主附上泵的原理图,大家好帮忙分析,光说型号大家不太明白

楼主:

这是资料,我想更好的使用它,

网友(2011-06-13):


网友:
你说的我有点不太明白:压力和负载有关系的,调压也调安全阀的压力,从而改变系统压力。怎么调泵的?泵本身有个额定压力,难不成泵本身自带有溢流阀?

网友:
变量泵可以调排量,没见过调压力的

网友:
是不是压力补偿的调节?一般比安全阀低2Mpa。

网友:
一般调流量都是用安全阀调的啊,没见过柱塞泵还带调压力的,不过呀参考系统设定的压力,否则压力调太高了容易发生事故!  我就见过一回压力超过系统设定的压力,把弯头打飞了,把强射穿了还飞出去40多米呢!

网友:
可以调的,应该是压力切断或系统最高压力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