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槽轮和棘轮运动仿真---[请教]

楼主(2007-05-07):
我正在做机械原理方面的毕业设计,,用proe仿真 坐到槽轮和棘轮运动仿真的时候槽轮连接的相关选项不太理解  只会做个单槽的,还有棘轮运动仿真是怎么实现的呢那位高手指教一下,在四个槽的槽抡中怎么选槽曲线 和始点 终点呀

谢谢大家啦!!

网友:

需要自己绘制草图

网友:

我想要安装Mechania模块。特别是棘轮运动的仿真。

网友:

昨天讲的粗了,不好意思。槽轮机构可以凸轮来进行仿真,选择相应接触的曲面(对应不封闭的槽);也可以用槽(SLOT)——实现点-线约束(封闭),要定义从动机构点和槽曲线,其实初始位置可以用拖动——约束——对齐图元来实现,并快照下初始位置。棘轮运动没有做过。

网友:

仔细想了想,棘轮的棘爪是不是可以用凸轮的仿真来实现呢?

网友(2010-10-31):
棘爪推动棘轮可以用凸轮启用离升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