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低合金钢的补焊---[请教]

楼主(2007-05-07):
请问各位铸造高手,ZG42crmo的补焊有裂纹怎么办,该用什么材料和工艺啊,万分感谢。

网友(2007-06-12):

先将要补焊的产品加热400-500度,采用氩弧焊,用相同材质的焊丝。

楼主(2007-07-27):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