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椭圆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07-05-07):
怎样加工一个完整的椭圆?请各位帮忙!最好能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

线切割
加工中心
数控车床(带铣削头)
普通铣床用靠模
激光切割

网友:

精密吗

网友:

不精密的
偏心是多少

网友:

线切割是不行的,其他几种方法都能够加工的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些的解释?

网友:

做工装,在车床上加工

网友:

靠模或数控车床

网友:

加工中心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我想问的是在数车上怎样加工?

网友:

量多吗?
要求是什么样的?
能详细点吗?

网友:

我曾经在数车上加工过 成型后称之为鸡蛋 西门子的系统
当时是分两半加工的 做了一个备料 用螺纹配合
1.做个罗纹配合 胚料分别为一半椭圆的长度 配合后和长半轴长度相等 并多做任意一半
2.将任意两个配合做一半椭圆
3.再将剩下的两个配合加工就行了

网友:

还能说详细些吗

网友:

宏程序!

网友:

加工中心,直接就铣出来,但光度不好

网友:

用 靠模仿形
车削中心直接车出
车铣复合中心铣出
高频直线电机驱动车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