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控制系统[求助]

楼主(2007-05-07):
如今要实现一个旋转台的转动,要求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很慢且旋转360度)主要是用在焊接变位器上的.为此材料选择受到限制,选A3

.重量就暂时没减下来.

 g4 K

最开始由于自己大意导致我选择用单片机控制.后来看不可以啊.

具体机构:重量为600千克  形状为1400X900的矩形按中心旋转360度.

我的设计步骤:

1***********************************/

对于此我用的公式如下:

  M=IB(I为转动惯量,B为角加速度)

2 o, Z w

   M=9550*P/N(P为功率,N为转速)

计算出P.其中阻力矩忽略不计.

3 h' N {% S9 q( V

  然后再选择控制方式.

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望大家给以指正.

2***********************************/

对于控制这个大功率的电机,我了解到采用的是DSP进行控制

PLC等.当时有人就说用单片机,可单片机的话一般是控制弱电啊,

- T. k0 ?' M j$ Q4 _$ ?$ z

就算可以也要用一个转换模块吧.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个系统(对我来说是空白)该如何

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完成动作.

! k9 \8 c D( ^5 F) L

************************************

望各位大侠给个建议.谢谢!

有做这方面的朋友可以交流下!

网友:

昨天去图书馆,刚刚拍了关于伺服设计的资料回来,不过现在还没有整理。因为下期的贴子是关于通讯方面的~~~

所以关于伺服设计的图贴肯定会在介绍完通讯方面的贴子后才会介绍~~~

唔~~~

看来只能先等高手们解围支招了~~~

网友:

先帮你置顶一周以引起高手们的关注吧~~~

楼主:

谢谢随风而去大侠!

今天又去看了看相关资料,算出来电机功率为0.36KW左右
采用直流电机,控制用两个单片机,一个负责通信连接焊接机器人
一个作为闭环控制工件位置(焊接轨迹).其具体的模块我还在摸索
,学机的一下子拿到这电方面的细微之处,真是感觉像个小孩子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了.

网友:

采用直流电机,控制用两个单片机,一个负责通信连接焊接机器人
一个作为闭环控制工件位置(焊接轨迹)

建议你看看

第三篇_直流电机的开环控制(单片机)[五一加刊]

第四篇_直流电机的闭环控制(单片机)[五一图贴加刊]

这里的一些基础知识相当的好,可以到一个目录后用图片观看器看。

照片都是用710W数码拍摄,一定程度的放大不会模糊。

网友:

此设备可否用普通低档电脑安装切割软件和转换卡,驱动伺服(步进)驱动器,驱动伺服(步进)电机完成动作。

网友:

TO:我在飞
是否有你这样说的例子啊?我没有见过啊~~~

我只看到过电脑安装切割软件(主要是编程用相当于上位机),然后在线切割上运用的较多。

不过从理论上应该也是可行的,只是我没有见识过啊~~~

网友:

随风而去 友好!

"我在飞 友"的方案在“286、386、486”机器上是可行的。我用这种方式做过四个项目。
那些软件得在DOS环境下运行。

主机得用“WIN98”系统。因为“WIN98”可以在WIN系统和DOS系统间来会切换。

syw  070513---14.28

楼主:

几天没来了.一直在查相关资料.
1回我在飞大侠: 您说的这种控制方式我不了解具体的,

       所以,我也只好按现在我的思路往下做了.

2回syw开门造车 大侠:)很冒昧的问下您说的那几个项目的情况?或许问的不好,只是想多了解了解,增点见识.还望能说说您对电机控制类工程有什么技术心得?:)
3现在我所遇见的麻烦有以下几个:
  A:采用我在4楼提出的控制方式,要找一个比较合适的驱动元件.因为在所控制的电机中有一个1.5KW的电机.为此,找了很多资料,发现IGBT比较合适.我也不知道还有其他合适的元件,望知道的介绍几个哈:)

网友:

雪狼 你好

IGBT只是一种功率元件,不能独立驱动电机,要配套相应的驱动电路。

网友:

直接用交流伺服做闭环,也能做到你的要求。伺服电机选用低速大扭矩同步电机。我觉得这样做的精度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