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式和线圈式送料器的区别-[讨论]

楼主(2007-05-07):
 应随风而去网友要求与建议,开贴讨论压电式和线圈式送料器的区别 ,对目前两种主要送料器的原理、结构、应用注意事项、图片资料等等各方面均在讨论范围之内。

以下资料是我搜自网上,与大家分享,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呵呵~~
[转载]振动底盘有压电式和线圈式的。以下就是压电式和线圈式的区别,供您参考!

" p c L

1、   频率和幅度大范围可调。压电式驱动器通过驱动器电路的控制,针对不同的状态来调节共振频率,最高的频率为320Hz(次/秒),最低为40Hz,并在此范围内连续可调;而调幅电磁铁式驱动器的频率固定,其半波输出为50Hz,全波输出为100Hz。因此,采用变频变幅的压电式驱动器驱动压电底盘很容易调节电压和频率达到最佳的工作点,可以节省大量调试时间。

2、振动稳定。压电底盘是变频变幅驱动器,振动时的频率和振幅都极为稳定。

3、节能显著。电磁铁的功率较大,电流一般都需要几个安培;而压电驱动的电流范围大约是几十mA,能耗通常为电磁铁的1/100~1/50。在驱动器长期持续工作的状态下,节能效果极为显著。

( b w

4、环保。所有电磁铁驱动方式都是电感负载,无论是调幅还是调频都会产生大量高次谐波,一方面功率因素低,对电网和电器设备会产生电磁干扰;另一方面高次谐波的大量辐射也会对人体产生不可预测的伤害。

5、重量轻。由于去除了笨重的电磁铁,重量相对轻便许多。

网友(2007-07-10):

壓電振動送料裝置的研究現狀及其應用

摘要:
與傳統振動送料裝置相比較,分析了壓電振動送料裝置的特點,列舉了國内外現近年報道的壓電振動送料裝置的結構及其工作機理,並總結了各結構的特點。最後針對目前自動化生產分析了壓電振動送料裝置的應用前景。
 引言 ﹕
隨著自動化、半自動化在經濟各行業的普及深入,自動送料裝置已成為生產線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對其結構、噪音、工作原理、輸送精度及控制難易程度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傳統的振動送料裝置已不能滿足現狀要求。因此近十幾年利用壓電陶瓷作為驅動源的新型振動送料裝置正在快速發展起來.
壓電振動送料裝置是將壓點技術應用於振動輸送的一種新型振動送料裝置,它利用壓電片的逆壓電效應產生振動,作為驅動源驅動料槽實現物料的輸送。
 1) 國內外的研究現狀:
對於這種新型的振動送料裝置,其結構和工作原理都不同於傳統的電磁或機械驅動的振動送料裝置,因此它具有許多傳統振動送料裝置所不具備的特點:
(1)結構簡單,安裝和維護更加方便;
(2)應用壓電片作為驅動源,無需電機、電磁激振器等驅動裝置,也無需軸、杆、皮帶等機械傳動部件,結構簡單,易於加工制作;
(3)改變驅動信號中的幅值、脈寬及頻率中的任意一個,都可以調節輸送率,控制参數多,可控性好;
(4)無轉動慣性,幾乎没有加速和減速過程,啟動、停止迅速,反應性能快;
(5)不產生干擾電磁場,也不受電磁干擾信號的影響;
(6)在低頻率段或超聲段工作,噪音小;
(7)在共振或無共振狀態下工作,因此能量消耗少;
(8)驅動力略顯不足,無法輸送過重之料件,因此這類裝置大多應用於物料的微量或精量輸送。
壓電振動送料裝置是振動送料領域的一個重大的突破,國内外的科技人員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按照物料前進的方式可將其分為直進型和螺旋型兩種。
2) 國外的研究現況
在工業發展國家或地區,日本、美國最具代表性,尤其是日本,對壓電振動送料裝置的理論、設計與計算的研究比較深入與完整,也推出了多種新型與異型機構的振動送料裝置。
對於直進型壓電驅動振動送料裝置,日本現在已開發的裝置有三種。
第一種結構為壓電片採用雙壓電晶體片。在壓電片上加交流電,雙壓電晶體片產生周期性的彎曲傳動,带動料槽斜向傳動,進而實現物料的輸送。
第二种結構為壓電片也採用了雙壓電晶体片。
第三种結構,它不是應用雙壓電晶體片,而是在一對壓電片上所加的交流電相位相反。
美國螺旋壓電振動送料裝置
國外壓電振動送料裝置上的研究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它們除了具有上述壓電振動送料裝置的共同特點外,它們也有其獨特之處:
(1)壓電片應用其度度方向上的伸縮振動模式;
(2)採用特殊制造的雙壓電晶體片,或者在一對壓電片上施加相位相反的電壓,不但增加了生產成本,而且大大提高對電源的要求;
(3)直進式壓電振動送料裝置都採用振動元件和料槽支撑元件分開的方式,這使振動元件的受力系統簡單化;
(4)多數需要增加振體來擴大振動幅度,使裝置結構複雜化;
(5)直進式第二種結構和螺旋壓電振動送料裝置屬燃料槽(料舟)的支撑元件和振動元件分開,但是振動元件仍然承受料槽(料舟)及物料的重量,使振動元件受力複雜,會影響裝置的工作穩定性;
(6)直進式第二種結構和螺旋壓電振動送料裝置的振動元件都採用固定的安裝方式,給料槽的傳動帶來很大約束,而且克服此約束將消耗更多的能量;
3) 國內研究現狀
我國對壓電振動送料裝置的研究整體水平仍然落後於發展國家和地區,成型產品很少,國内廠家的自動化生產線或設備上的壓電振動送料裝置大部分來自日本、美國等制造業相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

楼主:

谢振动送料器网友,资料很详细,多谢参与探讨!

网友(2008-12-11):
学习了,用线圈式的多,还没用过压电式的,不过也了解过

网友(2009-06-04):
插一句,因为我们用压电式的比较多,就总体感觉来说,压电式就和适用于微小轻便的工件;而电磁式更适用于质量较重外形较大的工件。
其实在现在来讲都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