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的低速稳定性---[请教]

楼主(2007-05-07):
熟悉机床液压系统的朋友请进

有一套系统,执行机构是油缸带动工作台在平面和V型导轨上做水平往复运动,机械部分的结构与磨床类似,要求的速度极慢,每2分半钟行程1米。负载较小,系统压力约为3MPA(此时节流口开口较小)
用了一套现成的系统调试,调试时发现,速度快时运行正常,速度慢时有爬行现像。把节流口调至最大时,爬行最严重,此时是无背压的缘故。
系统的组成是:齿轮泵,溢流阀,叠加式单向节流阀(回油节流),电磁换向阀。请问如何解决这种在低速时的爬行问题?

网友:

能否考虑降低油缸的摩擦力呢?400mm/min的速度不算慢的。如果做成伺服系统可能要好些。

网友:

我不是做广告:优良的防“爬行”性能,在液压缸运用先进的密封材料时,如果机器处于低负载或低速运行状态,容易造成“爬行”现象。壳牌得力士T可以有效的克服这种现象

网友:

1\排气
2\液压缸加工精度
3\密封件材质
4\到向元件材质

网友:

4楼说的很好,很可能有气,把油缸的进出口拧松一点试试。

网友:

低速时爬行,考虑一下节流阀的最低稳定流量这一指标.

网友:

我感觉首先要提高系统压力。加调速阀,将节流阀改为背压溢流阀。(先提高系统压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