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失电电磁离合器控制一根轴的转动,可以吗?---[请教]

楼主(2007-05-08):
各位高手,请问我现在有一个构想,想用失电电磁离合器控制一根轴的转动,以保证操作安全性.结构安装上是让离合器一半固定,另一半与轴连接.当无人操作时,系统断电,离合器闭合,轴与固定的离合器保持静止;当通电后,离合器分离,轴可以任意旋转.

这样就能保证轴在断电时无法旋转了,从而保证操作安全性.

这个构思可以实施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光从控制角度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渗到机械问题部分时,我就一点概念也没有了~~~

算是帮你顶一下吧,看我们社区的高手们是如何接你的招的~~~

网友:

你要的其实就是个电磁制动器嘛(失电制动(这种产品很多,好象天津机床厂有产品样本,看看吧

网友:

你的想法完全可以,而且很好。不过你所说的“失电电磁离合器”一般用做第二重保护。如果你的那根轴另一端连接的是电机。电机可以选择用带抱闸的。这样就不用再单安“失电电磁离合器”了。

网友:

我们KEB的永磁制动器就很适合你的要求,就不知道你的制动扭矩要求多少,如果不是很大值得一用。如果扭矩要求很大,还是楼上的说的比较实在。

网友(2008-06-12):
这种情况也可以采用失电断气刹车弹簧制动器,一旦断电也可安全制动,可起到保护电机之作用.

网友: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有个疑问:你说的失电是指主电路失电还是全部失电啊?
全部失电的话,你的失电电磁离合器闭合的能量从哪里来?弹簧吗?弹簧的力能够使其闭合的足够紧吗?
如果能够闭合的足够紧的话,那么平时工作的时候就需要能量(看情况是电能)来抵消这个弹簧的巨大能量了,是不是不那么绿色啊?

网友:
常闭式弹簧制动器是比较绿色和节能的,在失电时可断气来刹车,方便可靠

网友:
楼主说的原理明白了,但是在这情况下采用失电离合器不如失电制动合理,如果采用离合,那你还需要在离合的固定端施加固定力(通常是再加一个制动器)
直接采用失电制动器最简单
国内很多的,天津机床厂好像很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