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模具的冲针固定方法---[讨论]

楼主(2007-05-08):
冷冲压模具有很多小型异形的冲针固定的不是很好经常在使用时掉下来,您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可以将冲针焊接底座,或者采用压板

网友:

做成台阶型

楼主:

三楼的网友好!
    有些冲头是不能做出台阶的,比如:菱形、多种角度的形状只能用线切割加工的冲针,大家都是怎么来处理?

网友:

过盈配合--热套或冷缩。
做成台阶式,工作部位用加工中心加工。
冲头定位轴铣个斜面,用螺栓锁紧。

冲头从固定板掉下来
1,过盈量不够(有的是间隙配合,用胶水粘接)
2,冲头钝了,头部有大小头现象,
3,比如说冲2mm厚的冲模在冲3mm厚的板

网友:

线割完毕之后再割一固定槽口,用压板可以的,我在作时就采用过,有一定效果的.

网友:

我觉得冲针的固定可以采用带护套的小凸模,不仅好固定,而且还可以起保护冲针,因冲针容易弯曲失稳而折断.在工作过程中要依靠卸料板(导板)导向,从而可提高其抗失稳的能力.

网友(2007-08-19):

直接把冲针尾部烧红,敲个扁不就有台阶了吗!!

网友:

我们公司异形的小凸模一般采用光曲磨加工^_^所以不存在LZ说的这个问题

如果是用线割加工我建议你采用压板压(针对大凸模,因为开槽的地方容易折断)

再就是建议采用加强套一类的。

网友:

底部采用十字形後面有相應的固定相卡住.

网友:

可以先用强度大的冲针冲后再走定位针

网友:

焊接台阶,方便,经济~

网友:

经验:千万别焊接,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把冲针尾部烧红,敲个扁不就有台阶了吗!!

网友:

去买现成的冲头

网友(2007-10-04):
像异形冲针一般都是用线割割的,基本上下一样大,并且异形冲针比较容易损坏,会更换的比较多,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冲一个螺纹孔,并在垫板相应位置开沉孔用螺丝钉固定,这样就可以解决容易脱落的问题,并且加工工艺也不复杂!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作成一定锥度的,敲进去.固定,也可以的哦

网友:
做成帶有维氏锥度就可以夹紧了

网友(2007-12-13):
细小的要家护套,用压板压住护套。或者做加强,线割后用磨床做出所要头部,在后部开出压板槽,用压板压住。

网友(2008-02-22):
把冲针的一头加热打钝

网友(2008-04-27):
加热后铆头

加热后再铆粗,是对小尺寸冲头的不错法子,焊接不是好办法,用压板只对大的有效,我做过小尺寸的,并间隙超小的,料厚也大,就是加热后铆粗的.

网友:

都不错,我建议用过盈配合

网友:
大件可以用螺丝与凸模垫板固定连接,形状规整可用台阶式。小件可直接过因盈配合,用环氧树脂粘接;低熔点铅合金粘接,冲头固定端穿孔用销钉;

网友(点评):
很全面啊!

网友:
我有时候偷懒些,就在固定板侧面钻个螺钉孔,用螺钉直接固定住冲针,不过一般只能是冲薄板时才用。

网友:
冲头固定,方法还真多,个个经典,尾部墩粗是好办法!

网友:
请问:对于一出三以上的连续冲压模!要方便维修!冲头又应该如何固定呢!

网友:
用顶针啊,# r+ c  R' j! d1 L; S
顶针有个帽子,托板压住就很稳当啊

网友:
固定方法因情况而异,常见有压板,挂台,斜楔侧压等,总之要便于后期维修更换

网友:
对异型冲头,尺寸较大,一般采用挂销

网友:
线割完毕之后再割孔挂销或螺钉

网友(2008-07-04):
回复 网友A:

我个人很反对冲头尾部镦粗!很不方便维修.我以前的公司的模具标准中不允许这样的方法出现.常见的方法:
1) 磨挂台,用螺塞从上面固定
2) 固定板上用压板等等
...................
总之要求每个冲头可以不用拆模具可以调换.

网友:
我用过的2.5mm冲头是在固定板背面倒角,冲头尾部回火后铆接在倒角内,然后和固定板一起磨平。

网友:
我们也是回火后铆接在倒角内,哦,不是回火,是退火!很实用的,也很方便,但如果这样的话只能是自产自销,如果是作为商品买给别人的话,就不能这样,就必须采用带台阶或止头的等等方法,反正方法很多了!

网友(2008-10-14):
还是不要用热铆的法子吧

热铆简单,但不好控制的,一开始我们这里是热铆的,后来就发现一些问题了,不是铆不好,就是过热,冲头退火,而且在铆的地方断也是正常的。

网友:
对于小冲针,因为细小在冲压过程中比较容易脱落或磨损或断裂等失效形式,是会经常更换的!如果采用膨形等方法是不可取的,对于圆形等规则冲针最好采用台阶,对于非规则冲针可以在固定板上开槽并在冲针尾部通过电焊等方式焊与槽同形状的垫铁

网友:
这么多办法中焊我个人觉的还是不好
不容易更换呀;

网友:
异形冲头的固定常见的有.1加工键槽用压块压.2后端面加工螺纹孔用螺丝固定.3加工挂台.

网友(2010-12-06):
回复 网友B:

还用你说做成台阶形,那就要烧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