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KW的电源能带动110KW的电机吗?---[请教]

楼主(2007-05-08):
<>各位前辈:
<>60KW的电源能带动110KW的电机吗?

网友(2007-08-23):

你这不是废话吗

网友:

我觉得让他转起来没问题,别带载!

网友(2007-09-30):
同意楼上的意见,空载应该没问题

网友(2007-11-30):
用变频器,使用电流在60KW以下即可

网友(2008-04-26):
难题呀!小马还真能否拉动大车 高!变频都用上了,贵!

网友:
确实够戗,空载大概也很难启动呀,差太多了.肯定过载呀?加变频或软启应该能转起来,不过一加负载肯定跳

网友:
Re: 60KW的电源能带动110KW的电机吗?---[请教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试,即使能动了什么负载也不能带,没有必要呀
如果想做试验可以找个小电机,大马拉小车呀

网友(2008-06-18):
变压器>110KW,你只有60KW的指标,你的进户线路符合110KW以上的用电量,有可能可以用的.

网友:
能带动,并且还能驱动60KW以下的负载。但要有个启动方法。例如由60KW的发电机组供电可采取同步启动等方式。

网友:
和楼上的一样呀,这个问题有点弱

网友:
电源的能量一般指变压器的容量用KVA表示,电动机的功率表示带负载的大小,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变压器的容量,即是空载也不能使用大于额定容量的电动机,一般正常使用不大于额定容量的60%到70%.

网友:
60KW電源先供應110KW 容量UPS, 當UPS電池充滿電後, UPS便可供電與110KW電機帶載運行.

至于運行時間多久, 有賴UPS電池有幾大的AH數.
用加一台100KW柴油發電機組+併車柜井網供電, 亦是無辦法中之最可行實用的辦法.

一了百了, 不如找電老虎增容.

网友(2009-10-21):
能带动,并且还能驱动60KW以下的负载,这事我们经常遇到
结果已过负载保险就暴了。

网友:
这问题太笼统,没有说明其他的条件限制。
启动大电流怎么解决?
是否用到什么启动辅助设施?
是什么负载类型?
电源系统,包括您所谓的60KW(其实讲到电源容量应该是KVA)容量的电源的上一级电源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0-01-18):
没多大意义论讨这个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感觉没意思。

网友(2014-01-19):
不能这么用吧